2702V怎么设置好盈电调?

楼主(2011-04-12):
油门最高位开控,听不到嘟嘟两声,进不了好盈电调设置程序,请教各位模友了。

网友:
电调接电机没有?没电机是没有声音的!

楼主:
电机接了,换了2702V折腾无副翼。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为此还付出了血的代价。
后来应该还是在另外一个450上配置好电调的。

网友:
电调插在油门2

网友:
电调问题吗?

网友A:
把电调接在THRO2(油门2)接口就可以设置电调了.
我的gaui 18A就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2702的2号油门通道是为了油机用的,貌似2702的1号通道有什么保护,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接在THRO2(油门2)接口就可以设置电调了.
我的gaui 18A就是这样设置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