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飞的单桨小飞机哪些比较常见,炸鸡成本低?

楼主(2011-04-12):
我知道的有:华科尔CB100、V100D01、九鹰260A、亚拓100S。还有没有其他适合室内飞行的呢?

网友:
还有华的4#3、4#6系列、4g3、4g6系列、v120系列都可以在室内飞,再大点的180也可以啊,我正在用。

网友:
我在家里飞CB100时,基本就炸尾桨。
副厂尾桨4元/个。

网友:
260好点!耐炸!

网友:
最简单的逻辑——套机便宜的炸鸡成本低!!!

网友:
华的炸鸡成本低?????
哥笑了

网友A:
高手什么都成本低,新手什么都高成本!
新手基本什么都炸,除了控。

网友:
精辟。。。。

引用 网友A:
高手什么都成本低,新手什么都高成本!
新手基本什么都炸,除了控。

看样子楼上的是一步步走过来了。
恭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什么都成本低,新手什么都高成本!
新手基本什么都炸,除了控。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