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纠结在T8FG和DX8之间,想听听经验老手的意见

楼主(2011-04-12):
看到帖子里说这两个控适合不同的人群,不是太明白。另外我玩电直,而且是新手,只是这个板块看帖子,对控的还不是有很切身的了解,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特别是DX8的电直设置方面不知道怎么样,其他我感觉不错,接收也好配置,8FG看评价电直上应是不错的,但究竟好在那里似乎对我来说不是太看懂。想听听大家的看法,最后好拿个主意。
先在此谢过!

网友:
除非你想用便宜的山寨接收,不然想都不用想,8FG,软件强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想用便宜的山寨接收,这个是重点,除这个外,没理由不买T8FG SUPER

网友:
F的接收也有山寨的,价格也不贵
支持T8FG

网友:
DX8主要工能可以回傳資料, 電壓 轉遠 溫度

网友:
回传只适合 电滑,电固 直升机基本不低头看控的

网友:
8fg.就样子来说。

网友:
DX8!8FG丑不可耐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宝贵意见,这么快就有人回复了!看来功能上得到一致认同,外形上也得到一致认同,呵呵~~~~不知道有没有不同观点的了

网友A:
DX8。
回传功能本来就不是让人低头看的,呵呵
8fg再好也是上一个时代的产品了

网友:
如果是新手还是买天地飞吧,除非你英语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X8。
回传功能本来就不是让人低头看的,呵呵
8fg再好也是上一个时代的产品了
老金你好 DX8  有单独的 电压传感器卖吗?我想要的效果是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可以直接知道天上飞机的动力电电压,那样可以飞好久:loveliness:

网友:
 DX8
原生美国手短油门行程,我就喜欢这一点。。。。。不是唯一一点。。

网友:
双向传输电压最有用,控上设置个报警电压,根据实时回传的电压来决定是否报警,每次都能安全爽飞~
不过不知道DX8双向传输的电压传感器啥价格?谁知道的?要一个传感器300~500的,就太黑了~~

网友:
t8fg 软件强大多了  买了不会后悔的

网友:
我现在t8fg,futaba稳定,亲眼看过jr的原厂接受和卫星失控,貌似是跳舵。直机,要的就是稳定。问问大家,F的2.4g山寨接受什么价格?<和我上面说的矛盾了,哈>

网友:
T8FG好像可以支持到14通道的

网友:
DX8原裝有送,回傳溫度線及電壓線. 轉速線要在買70元左右. 電壓回傳可高至14s 60v
DX8沒有太多功能一般夠用.除非你是,飛專科F3C &大型滑翔機.那就買t8fg

网友:
FUTABA的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
DX8的性能也很强,选哪个都不会错的。

网友:
还想知道DSX9 与DX8 的区别,软件上的区别,外形9还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金你好 DX8  有单独的 电压传感器卖吗?我想要的效果是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可以直接知道天上飞机的动力电电压,那样可以飞好久:loveliness:

不需要专门的传感器,就是带个插头的两根线而已,自己做很方便。dx8原装已经包含一个动力电含线插头,焊到T插或自己做一个平衡插头插到电池充电口就可以

网友:
t8fg   因为好看

网友:
T8FG虽然我现在换12F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