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带1.2G视频接收的小电视

楼主(2011-04-12):
哈哈!功能很强大吧?只需给电视供电,不用连接任何线材。电视直接收到飞机上传下来的视频信号!(银色部分如果喷成黑色,就真成一体的了)

网友:
LZ是瓦工,鉴定完毕。。

网友:
有没干扰

楼主:
已经通电测试,视频相当清晰,用传统的莲花插头偶尔出现水波纹的现象完全消失了。

网友:
其實老妖還可以把它再美化一下,接收機裡面是兩部分電路板,在小電視裡找地方完全可以放置的下,然後接收天線在小電視側面或頂上打孔安裝,用SMA頭加延長線連接,比現在更完美

楼主:
昨天忙活一晚,电视里面的SD卡模块和小喇叭全拆除了,还是没能放下接收的两块电路板。

网友:
换个大显示器肯定能装下了

楼主:
已经是九寸了,再大就不方便带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够大了啊

网友:
我直接把接收机拆开了,里边是两部分组成,装到地面站箱子了

网友:
我的和LZ差不多,不过是横装,用双面胶粘在后面…不过我还保留原线连接。学习了。

网友:
装吧装吧。。。。
看你天线追踪到时候怎么装。。难不成你也跟着天线转啊!!!!

楼主:
想飞宇出天线跟踪?哈哈!不过我这主要是用来飞四轴的,所以就用小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