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00起飞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1-04-12):
提示: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个现象应该是准备起飞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情况,当油门增大后,副翼的联动就会自动取消了,这个主要是帮助新手起飞而特别搞的程序,和九鹰260A的起飞程序一样,谁山寨谁就不说了,反正没有什么特别,老手飞这两款机机,都会不太习惯这样的起飞方式,新手就无所谓了。

网友B:
 为了帮助新手起飞特别设计的 油门大了会默认你已经起飞了 如果不归位的话会朝一侧飞的

网友C:
一个油门给力升空就可以啦~~~

网友D:
方便起飞

网友E:
这个是起飞副翼补偿,直升机起飞都会跑偏,这样可以防止飞机跑偏,只有油门推高,就会自己关闭了,LZ不喜欢可以把油门微调调高,就会提前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