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701的新问题,无法解决,用过的都来看咯。。

楼主(2011-04-12):
GY701买回来2个月有余,开始一直很好,从未炸鸡,最近突然出现自旋时短暂甩尾,水平自旋时不甩,只要飞机是竖着的,做自旋就甩尾,甩尾从几度到一圈不等,不是做自旋刷锅那种甩尾。感觉就像陀螺计算错误,现在基本和进阶设置全部默认,机械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换了GY520不动任何控设置和机械设置,问题就没有了,干扰也尽量避免。始终无法解决。

楼主:
有个发觉,水平自旋时斜盘动的很微小,但做自旋翻类似动作时,斜盘动作量大,就出现甩尾,是否斜盘对701有干扰

网友:
不懂 关注下顺便帮顶

网友:
仅供参考

我有701但还没开始用,不过提供点参考意见。
   首先假定701并没有故障,可能的原因:
          1、 我以前在450上用401时遇到过,原因是倒装时用了扎带,扎带扎的太紧且所垫的泡沫不够厚,由于机身的震动导致的,所以有必要排除陀螺是否受震动的影响。
          2、某些舵机比如YT的610如果离401很近(1CM以内)的话,会干扰陀螺并导致锁尾舵机抖舵,701是否受干扰你自己看看。
          3、检查你电子设备的供电系统,当动作大的时候,电流会很大,如果供电的功率跟不上导致电压瞬间过低的话,不仅锁尾舵机会抖舵,陀螺和接收也可能出现异常,所以必须保证电子设备的供电系统有足够的功率。
    如果701的确没故障的话,第三情况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循环螺距太大 调转引起的
你说的我遇到过 螺距降一点就好了 我的是GP750

网友:
换个减震垫  排除 一下  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 airforceone
以上各位大侠意见,我都考虑到了,好像都不行,只有一个我还没有试,就是701感应头离一个舵机很近,可能造成干扰,我打算装在500上再试试,但是同样520在那个位置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我遇到过 螺距降一点就好了 我的是GP750

降了螺距影响3D动作么,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