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床主轴花键有点旷动,有时会有噪音发出,求解决。(26楼已解决)

楼主(2011-04-12):
如题,以前有个帖子聊过这个问题,有模友提到可往花键间隙注入高粘度润滑脂,当时懒得动手,现在吵烦了,准备动手,又找不到那个贴了,主要问下该选哪种润滑脂,谢谢!

网友:
强塞个剧条进去,沙发我坐了

网友:
坐板凳,看热闹

网友:
实在忍受不了噪音买个耳罩吧

网友:
有人和你是同样的问题,他好像是垫铜皮解决的。

楼主:
回地板兄:我就是想找那个帖子看下,里面有个回复提到加某某润滑脂可起到阻尼作用,现在找不到了,点铜皮没必要,一是工程量大,二是我的床还很新,没到垫铜皮的程度,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手感觉得出来的旷量已经超过润滑脂能填补的能力了

楼主:
沉得也忒快了!顶起来等答 案!

网友:
俺也有这个问题,帮顶等答 案

网友:
塞东西或听习惯就好了

网友:
帮顶一下,等看结果。

网友A:
这个解决起来真的很艰难。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电镀一下来丰满一下主轴花键吗?或许不行。你说带阻尼的油那是什么油呢?记得录音机开仓的塑料齿轮轴是加阻尼油的。还有望远镜中间连接的地方也有阻尼的那种油。就是一直以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材料那里能找到。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加油脂这个方案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地板兄:我就是想找那个帖子看下,里面有个回复提到加某某润滑脂可起到阻尼作用,现在找不到了,点铜皮没必要,一是工程量大,二是我的床还很新,没到垫铜皮的程度,能给个链接吗?

好像是  老板凳  的帖子,
油脂没用的,在你的花键槽那里卡上一个铜皮的U形垫,把缝隙塞死

网友:
有时间就多开机空转,坐在机器旁认真地听,听上几天就习惯了,不停都茶不思饭不想睡不着觉!!!

网友:
我的那台吃大刀也这样不过没什么影响的啊。

楼主:
还以为没人理沉没了,搞半天很多人有这问题,不想的时候很安静,干活很舒心,有时候又卡拉卡拉的想个不停,声音不大听得凡人,我试过王华健处加点普通黄油,有改善,如果用粘度高的黄油骑马可以大大改善,有懂润滑脂的弟兄吗?推荐个型号,谢谢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7106光学仪器润滑脂是比较粘,有阻尼作用,比较贵,非要处理的可以尝试,不过我看作用不大,因为靠油脂并非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良策。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原来在机油店买过一种齿轮箱油,那粘稠度非常的高,有点像单组环氧树脂那样的流动性,楼主可以去买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决起来真的很艰难。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能电镀一下来丰满一下主轴花键吗?或许不行。你说带阻尼的油那是什么油呢?记得录音机开仓的塑料齿轮轴是加阻尼油的。还有望远镜中间连接的地方也有阻尼的那种油。就 ...

 用环氧树脂试试---别加固化剂哦  ,阻尼够大了吧  纯属瞎掰。主轴坏了我不赔哦

网友:
汽车油量检测里有阻尼油,带浮子的那个。

网友:
同样的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有一个办法,没有试过,不知可行不,制作一个零件,类似于一个塞铁(多齿),与花键套配合,利用斜切面将花键轴与花键套向一个方向旋转压紧,可以用弹簧或者用螺母压紧,这样花键轴与花键套的键始终有一边贴紧,注意贴近一侧与主轴传递力矩的贴紧面一致。好像靠说比较慢表达明白,可有不能上传图,有人帮忙传图不?

网友:
呢怎么传上去了呢,提示不成功哦

楼主:
感谢14,18,19,21,23楼的兄弟回复,23楼的方案太复杂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仔细权衡还是放弃了家润滑脂的方案,准备照“老板凳”的方法试试,感谢14楼的提示使我找到“老板凳”的帖子,试好的话,再来报告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14,18,19,21,23楼的兄弟回复,23楼的方案太复杂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仔细权衡还是放弃了家润滑脂的方案,准备照“老板凳”的方法试试,感谢14楼的提示使我找到“老板凳”的帖子,试好的话,再来报告大家!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花了几个小时,终于搞好了,效果满意,以前“老板凳”发帖没解释清楚,一直没搞清楚咋整的,想学无从下手,最近实在被吵翻了,下定决心要解决机机噪音问题,先前想投机取巧偷懒解决,被大家推翻,遂下大工夫钻研老板凳的帖子,反复逐字逐句看了五遍,基本搞懂,(也不知理解正确否?)买了块300*300*0.15的紫铜皮,十块大洋!爱千刀的奸商!裁成3.6*300的条折成1.8*1.8*150MM小直角(像一条微型角铁,老板凳没写清楚,害我花了几个小时才悟出造型,强烈谴责!兄弟我做好人彻底公开细节要表扬!)折了3条(偷懒没搞6条,已达到静音效果)插入花键间隙处,记得是不受力的那一面!没掌握要领很难插,插到第三条才摸到门道,最难的是上下端折弯,否则主轴上下几次铜皮就跑出来了,上面好办看得到,用螺丝刀捅,最难折下面,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是用粗铁丝从侧面拆刀孔顶进去再转动主轴把铜皮下端折好,花了几个小时!装上飞刀试机,从此世界变得清静了!有心者不妨一试!

网友:
好,但是我认为加黄油,普通的锂基黄油能改善声音,但是旷量没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前不久我又学到一招,等以后床叫了再试

楼主:
板凳兄!坛里很多兄弟都在痛苦中煎熬!你居然隔岸观火!忒不地道了吧!速速招来!饶你不死!!!

网友:
电焊焊厚那条边。。再打磨平。

网友:
用薄不锈钢皮做是不是更耐用?一劳永逸。

楼主:
回31楼:焊花键吗?不考虑变形,光是拆装焊磨工夫大了去了!
回32 33楼:你提到的电镀一般只能增加几个丝的厚度,我这有将近20个丝的间隙,何况拆装花键太费功夫,另外,我的铣床是新床,并不是用久了磨损照成的。
回34楼:不锈钢的裁切,折弯,上下弄弯,很麻烦,硬度高了害怕伤着花键。

网友:
我的7016也有相同问题,开动时候还偶尔有轻微的"咣砀"的声音
LZ能上点图么,铜条插入的位置和2断的固定

网友:
楼主最好上图

楼主:
回36 37楼,不好意思,不太会上图。

网友:
有时是连杆的敲击声,绞了几圈电工胶布,声音小了很多

楼主:
楼上老兄是否看错?钻铣床没连杆,活塞式发动机等才有。

网友:
讲错,是拉杆

网友B(2023-04-06):
引用 楼主:
花了几个小时,终于搞好了,效果满意,以前“老板凳”发帖没解释清楚,一直没搞清楚咋整的,想学无从下手, ...

还是有点不明的,L形边长1.8,是把300长对折成150长吗?长度对折是为了厚度翻倍吗?直接用需要的厚度不折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点不明的,L形边长1.8,是把300长对折成150长吗?长度对折是为了厚度翻倍吗?直接用需要的厚度不折 ...

切2段

网友:
是这样,谢谢你。

网友C:
我有个办法就是花键套下段加一个轴套,轴套内直径跟花间直径一样,这样就定中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办法就是花键套下段加一个轴套,轴套内直径跟花间直径一样,这样就定中心了

对行程没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行程没影响吧?

一个轴套五毫米可以 一厘米也可以,只是起到防止花键在花键套内乱摆的作用,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不同心,都可以用,耐磨即可。总体有这么几个原因,花键轴本身不同心,歪七扭八,自然打花键套。
还有花键轴本身同心 但是跟花键套不同心,也会摆动,尤其是钻铣床锁定后被挤压造成套筒位移,此时加重与花键套不同心,所以会更响。
有时候皮带轮太松太近也会造成花键套的位移歪斜,此时声音也会大。

有个终极方法就是,花键轴位置可调,或者花键套位置可调,不同心时调整即可,然后再加上轴套。铸铁机头不好改,只能是自己做了,我在做一个钻铣床,打算用这个设计。

网友:
塞铜皮也不是根本决解的办法,吃刀大了,或铣有断开的表面,铣刀会受到冲击,时间长了铜皮就会掉渣,如果主轴轴承不带防尘盖的,铜渣会进入轴承!!我的办法就是加油,用机油和黄甘油调和一下,加到里面,能减轻噪音,我的钻铣上轴承是向心推力球轴承,不带防尘盖,我自己加了一个。只要每年都保证拆主轴一次,检查轴承并调整间隙,抹上甘油,能延长这货的的使用时间。查一下花键的配合公差,实际量一下,超差就得更换,也没几个钱儿。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赛钢或尼龙自制一个花键套,和花键紧配合(过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凳兄!坛里很多兄弟都在痛苦中煎熬!你居然隔岸观火!忒不地道了吧!速速招来!饶你不死!!!

老兄你好!这办法十多年你用的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点不明的,L形边长1.8,是把300长对折成150长吗?长度对折是为了厚度翻倍吗?直接用需要的厚度不折 ...

抱歉,现在坛子冷清较少上来,刚看到,紫铜皮之所以要折成L型(角铁的形状,不是对折重叠,要重迭不如直接买两倍厚度的铜片,不好吗?),是因为1.8*150的薄铜片软塌塌的,插不下去,做成角铜就有刚度了(正好花键间的齿顶和齿间都有间隙,容得下这条薄角铜),300中间剪一刀,不就是两根15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好!这办法十多年你用的可好?

实际情况是刚装好时效果很好,使用时间长了,效果会降低一点,推测i是公母花键反复的正反向施力,紫铜皮会变薄,旷量会变大,但是依然比不插铜皮噪音小,值得做!

楼主:
free-fly-h3兄已经代我解答了300变150的问题了,没看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fly-h3兄已经代我解答了300变150的问题了,没看到,谢谢!

感谢感谢!

网友(2025-07-31):
终于搜到了,同样困扰我很久,抽空试一下。这是钻铣床比铣床噪音大的根源。

网友(2025-12-28):
我的钻铣床也是这样,当初以为轴承该换了,后来发现是花键,哗啦哗啦的有点吵,想更换花键座,但比较麻烦没拆过

网友D:
最好的方法是在花键轴或套上加一个波珠螺丝,波珠螺丝里面有个弹簧,顶住花键消除间隙,又不会变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方法是在花键轴或套上加一个波珠螺丝,波珠螺丝里面有个弹簧,顶住花键消除间隙,又不会变紧

这个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方法是在花键轴或套上加一个波珠螺丝,波珠螺丝里面有个弹簧,顶住花键消除间隙,又不会变紧

这个花键轴上不行,花键轴是中空带拉杆的,花键套上应该可以

网友E:
这两天用阻尼油脂抹在花键上,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方法是在花键轴或套上加一个波珠螺丝,波珠螺丝里面有个弹簧,顶住花键消除间隙,又不会变紧

不现实,没有地方装弹簧顶珠,十多年前的老帖子又翻出来了,可惜了,论坛彻底没有人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天用阻尼油脂抹在花键上,有效果

我也在几年前抹了阻尼膏,叠加铜片一起为降噪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