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提问(谢谢啦):UN-A6有pro和plus,两者有什么区 ...
纯新手提问(谢谢啦):UN-A6有pro和plus,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那一个好一些?

楼主(2011-04-12):
纯新手提问(谢谢啦):UN-A6有pro和plus,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那一个好一些? 谢谢拉

网友A:
UN-A6有pro已经停产了,是以前的老版本,plus是最新版的,买这个吧。

网友B:
我猜下一个版本会是Ultr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真的是这样的吗?据说论坛上有许多托,不好意思啊!

网友C:
许多托…哈!你知道卖A6PLuS有多少人么?那个托.托哪个人呢?建议你打个电话去厂家问问,这样就安心了吧?无事瞎折腾也是一种幸福…^_^

网友D:
基本上所有用锂电池的人都在用A6 只要记住 A6是最好的锂电池平衡冲就行了

网友E:
我用的b6

网友F:
没钱入A6……

网友G:
刚入PRO,正研究电源怎么接呢

网友G:
刚入A6pius和保姆,不知道电脑电源能接不,连个插头都没有

网友H:
我的A6 和电源之间都改成T插了

网友I(2011-05-16):
新手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