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7通2.4G飞X450的通道修改

楼主(2011-04-12):
正常飞行,只用到四个通道就可以了,但是增加了GPS和电子罗盘,四个通道就不够用了
天地飞7通2.4G,本身的通道除四个基本通道外,剩下三个分别是:
                                                                                                   五通道  对应 三段开关
                                                                                                   六通道  对应  旋钮开关
                                                                                                   七通道  对应  自动回拨的两段开关
       但是,天地飞7 2.4G的三段开关是假的,就是在XA的调参软件示波器上看,他只有两个工作状态,一个是全绿,一个是全白。
用GPS+电子罗盘后,我
需要一个三段开关来实现GPS的  关闭、松杆悬停、GO HOME
需要一个普通两段开关来实现 定高的关闭、开启
需要一个普通两段开关来实现 电子罗盘的关闭、开启

但是,天7 2.4G ,剩余三个通道,一个是假三段、一个是自动回拨的两段、一个是旋钮
那么,介于天7 2.4G目前的状态,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五毛钱的成本即可搞定:

自动回拨开关变成普通两段开关

给三段开关焊接两个5K电阻(其实就是白、红、黑三根线对应的电极上,白、红之间加一个5K电阻,红、黑之间加一个电阻)

用两段开关线 代替 三段开关线  ,用 三段开关线 代替 旋钮通道线 ,旋钮通道线废弃不用

现在调整好了:
天地飞7通2.4G,本身的通道除四个基本通道外,剩下三个分别调整(黑字为原始,红字为调整后)为:
                                                                                                   五通道  对应 (三段开关)两段开关

                                                                                                   六通道  对应  (旋钮开关)   三段开关
                                                                                                   七通道  对应  (自动回拨的两段开关)普通两段开关
改控完成,下面在XA的调参软件里看一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4MzM5ODIw.html

网友:
听你详细分析,我也是T7

网友:
定高的开关好像是油门不动几秒钟,自动进入定高功能。。。

还有GPS的摇杆悬停不是摇杆悬停,是定点悬停。

有没办法把假三段复 活成三段呢

网友:
假 7通??  我刚订了天7 我不是被骗了啊! 天地飞你们也太黑了吧!这不是砸牌子吗! 楼主都帮你们们弄好了 你们还舍不得这5毛钱??

网友:
什么叫假7通?

网友:
牛人啊,我的就是天地飞7通,打电话去公司问不理不睬,让我看说明书,v1我就没有找到说明书上有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啊 正想买飞 7  太帅了。。。谢谢,,以后拜你为师。。。

网友(2011-12-12):
这个帖子好啊,

网友:
麻烦了吧 用混控设置 可以直接吧k2 变成三段

网友:
好帖,用T7的顶起

网友:
利用混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