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利普频率设置

楼主(2011-04-12):
师傅们好!我有个海利普c.220v1.5kw变频器现在频率在0——50hz请教怎样设置频率从0到100hz啊

楼主:
谢谢各位也许我太笨,说明书看不懂,现在只能在0到50hz运转可以正反转,按prou编程键面板上显示F,只能设置到50hz显示c000应该怎么设置,显示正反转可以用上下键操作电机正反转,可不可以设置从0hz到400hz呢应该按那些键,谢谢!

楼主:
没有朋友肯指教啊

网友(2011-05-29):
回复 网友A:

您的变频是那一个型号,我只有HLP-C+系列所以我说的都只能对C+系列有效
1.按了两次prog键后出现c000,按enter键
2.c000的末位数的数字会闪动,再按enter c000的中间位的数字闪动,再按enter c000的第一位的数字闪动,按上键对应闪动中的数字会增加,例如设定c123的话数字就要跳到c123
3.按住enter键一秒便会走进输入参数的地方,按上键增加,按下键减少,再按enter键一秒参数便存档及出现End字样,之后便出现下一个参数(设定完c123会显示c124…)
4.设定完毕按一下prog键便会退出设定模式,不按它也会十秒后自动退出
5.您的变频可能参数设定给锁上了,因为我刚买的二手也是,C+系列的变频解锁参数是c120,设0改不锁反之1是上锁,若果您在设定结束是没有出现End字样就一定是上锁了,上了锁的话您输入什么它都不理。
暂时写这么多,我也是个玩变频的菜鸟

楼主:
谢谢朋友!追求真理先生发了信息给我;把功能码调到C010然后长按住ENTER键。等显示屏显示50的时候再按向上键调到你想要的频率。再长按ENTER保存就行了。显示频率可以设置了但电位器起动电机还是在0到50hz,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