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备用轴承的选购

楼主(2011-04-12):
想备点450SPORT的轴承,不知什么部位该用什么精度等级的轴承,请老手答疑。

网友A:
1快左右一个哪个很不错 进口的也差不多没必要哈哈

网友A:
我一般都备用大浆夹轴承多点 尾浆夹的轴承少备点 主轴轴承多备点 尾箱轴承多备点 在买几个法兰轴承 就完拉

网友B:
那些小的轴承可以多备点,带法兰的那种也要。主轴轴承一般备个一套也足够了。

网友C:
主轴和尾轴的轴承要多备点,其他的很少坏。不需要买精度很高的轴承,我一般是买便宜的,一次买几十个,有问题就换,不心疼。

楼主:
谢谢诸位了,受教不少!

网友D:
别的轴承都没有坏过,我就坏主轴单向轴承,已经挂了2个了。

网友E:
3*8*3轴承要备几颗。对转齿和尾巴上转速似乎比较高的。轴承要好点用进口。差点国产的也行,太便宜不推介,动力,维护,安全系数,以及声音都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G:
多打点油 会少坏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