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机直接通220V电行不?

楼主(2011-04-12):
单位一个报废的台式离心机里拆出的电机,电路部分貌似坏了,就一个电机。这个电机直接通220V试了试,能转还挺快。
后来想起来有的电机上面有叫启动电容还是什么的东东(我用排气扇改装电扇的电机线路上就连着个小盒子),现在这个电机就两根线儿,直接接220v,会不会转一会儿给烧了呢?
好不容易得了个能转的电机,可得好好利用。

请教一下,哪位给讲讲。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220V单相串级电机,直接接220V交流电就可以用,转速4000转,可能声音大了点。放心用吧。

网友:
串激式的就不要电容了,放心用吧,和手电钻角磨机等电机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缝纫机电机是一样的。

网友A:
楼主应该把那个德国离心机的电机整回来,放那是浪费啊

网友:
那个大家伙做雕刻机主轴会很爽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常见的串励式电机是裸体的 ,装在外壳里。这个自己有外壳,噪音小得多。交直流两用的,直流200V以下也好用,且火花小,干扰小。就是用久了碳刷要换。

网友:
楼上说的是,可弄个电风扇的调速器,出来再整流滤波,降了噪,还能调速,最高速可有5000多转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串励式电机是裸体的 ,装在外壳里。这个自己有外壳,噪音小得多。交直流两用的,直流200V以下也好用,且火花小,干扰小。就是用久了碳刷要换。

以上的师兄们说的都对

评价完毕

网友C:
这实际就是个直流电机,不需要电容启动的,通电就转。电压越高转速越快,交直流两用是因为它自己内部有全桥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实际就是个直流电机,不需要电容启动的,通电就转。电压越高转速越快,交直流两用是因为它自己内部有全桥整流

请教下,交流方面:既然串激电机能直接上交流,内部咋还搞全桥呢?
                直流方面:既然都能用直流了,里面咋还再搞全桥呢?

网友D:
过去拆过串激电机,好像没见着那个全桥。

找到这边有个讨论,也没提到楼主说的全桥,好像是说直流电机是永磁铁,串激电机是电磁铁的意思

http://www.chuandong.com/cdbbs/2007-12/29/071229294C07926.html

有点明白了,楼上说的是直流电机,加全桥可以。但这个不是

网友:
离心机电机,怕不适合长时间连续使用

网友E:
这电机要干嘛用?

网友:
把风冷、水冷主轴的风冷、水冷拿掉,也许和还不如这个耐用

网友:
我试过10000多转的这种电机,好像不耐用。一直用交流,但是声音极大

网友:
这电机叫交直流通用电机:loveliness:

网友:
串激电机不适合长时间工作,转速高但噪音大做主轴受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去拆过串激电机,好像没见着那个全桥。

找到这边有个讨论,也没提到楼主说的全桥,好像是说直流电机是永磁铁,串激电机是电磁铁的意思

http://www.chuandong.com/cdbbs/2007-12/29/071229294C07926.html

...

哦,我搞错了,这个是串激电机,电枢和电磁场的同时换向,用交流电不需要全桥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实际就是个直流电机,不需要电容启动的,通电就转。电压越高转速越快,交直流两用是因为它自己内部有全桥整流

串激电机有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可交、直流两用,电机内并无整流全桥。电机工作时,电流经定子绕组——电刷——换向器(又叫整流子)换向后——转子绕组。无论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电流经过换向器(整流子)后,将改变转子绕组的励磁方向,以保证转子和定子相对应的磁极异向,使电机转动。

网友:
那要是小的缝纫机150W电机要是用直流的话 是不是能降低噪音呢?我拆过这样的 里面貌似有个电子器件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一个报废的台式离心机里拆出的电机,电路部分貌似坏了,就一个电机。这个电机直接通220V试了试,能转还挺快。
后来想起来有的电机上面有叫启动电容还是什么的东东(我用排气扇改装电扇的电机线路上就连着个小盒 ...

此电机可接220V, 40W的电机有那么大的体积,裕量挺足的, 而且4000/分的转速并不是很高,只要不过载,长时间连续工作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220V单相串级电机,直接接220V交流电就可以用,转速4000转,可能声音大了点,他和手电钻的电机原理一样。

网友:
搞个离心机卖给需要的国家吧,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网友:
40W这么小的串激电机少见,转速4000在串激电机里也算是低速的了,带外壳噪音估计不会大,有一种大功率电吹风里的串激电机功率都有200W。这种电机可以交直流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把那个德国离心机的电机整回来,放那是浪费啊

是挺浪费的,露天扔那儿一两年了。那个电机是一个很大的离心分离机的动力部分,估计得有几十斤,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机要干嘛用?

也想做个老七,哦不不,小七那样的立式砂轮磨刀机。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兄弟的解答。在此一并致谢。 这下可以放心使用了,原来机器的定时装置最长30分钟,我也就控制在这个时间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