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4#6S和4#6(bell)的区别?

楼主(2011-04-12):
这3中机没搞清楚到底有哪些区别,特别是4#6与4#6S?

网友A:
4#6和4#6S区别是接收机,s用的是三轴陀螺。
4#6和bell的区别是旋翼头,4#6(s)用副翼,bell的是重锤。

楼主:
那bell的接收也是三轴陀螺吗?3种机都可以互相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