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R小电直在室内练习倒飞

楼主(2011-04-12):
使用类似华科尔LAMA2那样的小电直上层主桨,反装在MSR主桨夹上面,然后在JR遥控器上面设置了特别的反向油门曲线,用MSR小电直在室内练习简单的倒飞。
我在9XII上面设置给MSR使用的油门曲线图片

飞行视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沙发

网友:
怎么起飞怎么降落?手接么?

楼主:
因为MSR只是四通小电直,所以只能手放和手接,当然不能像六通直机那样翻身。

网友:
MSR 不能翻滚????

网友:
这个有看头。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羡慕!

网友:
国内唯一的MSR倒飞视频哦

网友:
问下楼主。这飞机能用jr的控吗

楼主:
我的MSR小电直只能使用DSM2制式的JR和spektrum2.4G遥控器,如果是DSMJ的JR遥控器无法对频使用。MSR如果只使用原厂控,会很难感觉它的操控与亚拓100S和九鹰260A的区别,使用高级的遥控器才能充分发挥MSR的特性。
另外能翻3D的那款无副翼小电直是MSR的弟弟,刚推出的MCP X。

网友A:
lz发个静态图片瞧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好。我有DSX7,DSM2版本的。不知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发个静态图片瞧瞧!
我平时飞的时候是套上这个自己DIY的机壳和垂直尾翼,只是在拍视频的时候才换上了MSR原装壳,不过这一类型的迷你小电直原装壳并不结实,还没有自己DIY的壳耐摔。因为玩倒飞,所以我把垂直尾翼反装,并且在主轴位置加了一个小油管,减缓摔机时候对主轴和尾桨的冲击,主桨是反装杂牌小LAMA的上层主桨,如果要玩正常飞行,只要换回原装主桨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07):
参考LZ的贴改了九鸟260倒飞,基本成功,尚需微调,主要是还得改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6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