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6A接受机的电压

楼主(2011-04-12):
如题
我想用7.2V的
电池
直接插
不知道它能承受多大电压

网友A:
舵机要烧的

网友B:
舵机没事,还没等舵机烧接收估计已经坏了,7.2V的电池充满8.4V了接收哪受的了

网友C:
标准的是5V。

网友D:
我的电调bec坏过,当时变成12v供电了,我还奇怪为什么不停抖舵,换了几个舵机也不行,5分钟后舵机都烧了,天地飞的6通接收机完全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