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金刚石修整笔光刀

楼主(2011-04-12):
能否用金刚石修整笔光刀,车工件时最后用金刚石修整笔光刀得到高光洁度的表面!可否?

网友:
没有刃口,不行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可以,那么金刚石就是万能刀了

网友:
学习,也想知道。

网友:
修砂轮机的.画玻璃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刚石秀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修含铁的东西————金刚石在高温下会和铁发生反应,从而降低硬度!

金刚石是碳元素构成的,和铁在高温(切削热)反应,迅速磨损

网友:
铁碳亲和性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