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工艺电火花吗?具体叫什么工艺呢?

楼主(2011-04-12):
谢谢老师

网友:
正宗的电火花

网友:
成型火花刀头而已

网友:
电极头有斜坡打出来就这个形状

网友:
电极什么形状打出来就什么形状。

网友:
就是电火花啦

网友A:
电脉冲----电火花成型机的俗称
冷却液是煤油,
一般是先做阴模电极.也可以直接用铜棒电极"雕"出所需的形状.

网友:
磁力座真给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脉冲----电火花成型机的俗称
冷却液是煤油,
一般是先做阴模电极.也可以直接用铜棒电极"雕"出所需的形状.

煤油碰上火花不会燃的吗?

网友:
俗称放电

网友:
违规操作。 电火花严禁冲油加工,容易发生火灾。应当把工件和电极淹没在火花液中。

网友:
浸泡起来就不会燃烧的,这样操作确实有燃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