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汽油机鱼雷艇首航遇到的麻烦

楼主(2011-04-12):
蜻蜓级鱼雷艇上个月在泳池进行了裸奔,配置为26cc割草机,67的三叶半浸浆发现全油门艇体严重侧倾,请问各位高手处理方法。是加配重好呢还是是用别的方法,如果对螺旋桨进行打磨(改全浸或者减小尺寸)能否有效减缓症状
正常时

全油门

网友:
找螺距小的浆

扭矩大了

楼主:
我用的是67 17得浆 1.7螺距 顺便问一下 螺距单位是什么 有标1.*
的还有标 **mm的 如何换算?谢谢

网友:
船体太窄了

网友:
贾老师正解!

网友A:
加楔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楔子试试。

如何加呢?

网友:
我个人认为,船身横向宽度小全油门时横向平衡浮力抵消不了发动机扭力,所以侧倾!
可以加楔子或将发动机重心下移试试!

楼主:
问题是各位老大我没搞明白啥叫楔子

网友(2011-06-03):
这船加楔片估计没啥效果。建议你把能移动的东西都移到船舱左侧来(面对船尾时,你的左手边)。再不行就左侧配重吧,保持高速时状态佳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