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得蛋疼 折腾电调布线之后无浆试机 电调有点烫手 杯具

楼主(2011-04-12):
出差在外闲得没事干 折腾 把之前凌乱的线重新布好 电调放到肚子下面 光电调就折腾了半小时 最后无浆试机没转多久电调就有点烫手了 倒霉 不会是我扎带太紧把内部压坏了吧还是因为没装大桨没风散热的缘故 有经验的说说

楼主:
上图

电调位置

楼主:
上图

接收

网友:
你的相机太高级了,牛X

网友:
不管450什么机型我都是装60A的好盈在底板位置的~
炸鸡无数~电调没烂过~

楼主:
手机照的光线不好

网友:
我有个亚拓35X电调,好像就是扎带拉的过紧,压到某个原件后造成烧毁了

网友:
建议LZ不要用这种杂带,用原厂飞机附送的那种尼龙扎带,可以调整松紧度

楼主:
刚才试飞了下又炸了个木桨 电调比从前烫手了 估计快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