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疑问

楼主(2011-04-12):
1 无副翼一定要用3轴吗 无副翼对
舵机
要求大么 933可以胜任么? 无副翼除了省电还有什么好处? JJ更灵活? 舵量 混控
可以设置更小?

网友A:
1、无副翼可以不用3轴,但会非常灵活,不好飞。
2、无副翼的舵机直接带动大浆螺距,要求舵机力量大,933力量不够,容易坏的。
3、无副翼精度高,虚位小,反应灵敏。

网友B: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C:
楼主想体验下可以搜索下直接用有副翼头改装的贴子。那种改法是个折中法。用933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