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个折叠四轴机架

楼主(2011-04-12):
弄到了13mm铝合金方管,手头有些2mm玻纤板于是开工做折叠机架。一晚上终于出来个样子,但是打孔精度太差,螺丝上得俺手酸,电机位置居然不在一个高度。。。郁闷啊,只有180W小电磨一只,多好的铝合金方管给浪费了。。
求商家定制啊

楼主:
木有完工

电机的位置不想这样打孔了,手工真TM累啊。。。精度也不行

网友:
这个真要上D的电火花

网友:
这样折叠固定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火鸟留下来几颗手拧螺丝,但是螺母还需要留点空间才好固定。的确不是很爽~
脚架不准备加了,搞个精简的算咯

网友:
说实话 这样的折叠非常适合Y3 X4 X8

但是7楼的设计更适合8轴这样的 就是重型多轴飞行器解决好应力很麻烦 紧固件要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版只能不用螺丝固定了,这样可以留出螺母位

楼主:
ADD

装上手拧螺丝,本来想粘个螺母在上面的,结果发现因为精度不够导致螺丝比较紧~省去了螺母哈

用硅胶粘了倆木条,很紧,可以固定FY90Q。忘记考虑XA飞控了,现在不好装它~
不准备加脚架了,忘记考虑在管子里通线,现在指向灯不好装了~估计这线会乱得一塌糊涂啊

楼主:
边角料切割出脚架

再次使用强大的硅胶,不用螺丝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这个咋样,挺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
13mm铝合金方管 在那买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TB里找happynut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