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电调不插接收机怎么让电机转?

楼主(2011-04-12):
我第一次买电机电调,没有遥控器、接收机、电调测试器,怎么让电机转?电调接接收机的三根线中的白线是信号线吧?要输入什么信号呢?电压?直接把给接收机供电的接在信号线上可以吗?可以的话是接正极还是负极呢?电池电机电调都插好了,但是不插接收机,电机会响吗?

楼主:
哎…等了这么久都没人来回答,自己坐沙发好了

网友:
1、电调没有信号是不会转电机的,信号线你就不要考虑用业余办法驱动了。
2、初始通电没信号时,电机会不会响,取决于电调类型,我用的好赢会响,中特微就不会。
3、想转电机又不想使用遥控器和接收机,电子外行+业余手段下只能考虑舵机调试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机电调都是XXD的,会不会响?我的不响,是不是坏的?

网友:
只要能用 一般没问题 电调上电会响一般是自检

网友:
 转起来很难

网友:
   一看这贴就想起入魔时闲这没事干拿一个ESKY的直机电机的其中两根线直接接在电池两极上....................................结果.

我得到了一个新的电机...LZ不信可以试试看

网友:
 这个很难

网友:
买个舵机测试器,就可以产生电调识别的脉宽信号,插电调的舵机线上就行了

网友:
!

有一种为电动线操纵设计的遥控开关,50块好像

网友:
舵机测试器  正解

网友:
自已用555或者单片机做个信号发生器。

网友:
我给你个电调舵机测试工具的电路图,看你造化了

网友:
我用555做过

好用

网友:
XXD电调没用过,不知道初始上电会不会响。中特威初始上电不会响,有了信号然后又丢失了就会响,好盈总是会响。

网友:
电机是三相的 每项通过正弦交流电 不存在信号线电源线什么的 电调不会响 只有电调节电机上才会响 不过声音是电机发出的

网友:
电机是三相的 得用三相交流电
电调的一个作用就是将直流转换成方波信号 驱动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哈,研究去了!一般不会成功的……主要是要精确找到那些电子原件很难,如果有了零件,看着图我还是会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点东西我还是懂的,这么高的电压,你这么直接接,不烧就怪了!不过我用3v的直接接,不会烧,我还不停的换线接,结果最多转半圈……

网友D:
真是无聊透了

网友E:
无刷就是让电调给出交流电信号,这样线圈上的磁场变化,对应外壳上的磁铁产生90°的力,不停的产生这个力就不停的旋转。
你直接给电机接直流电,由于线圈上磁场没有变化,仅在通电的时候产生一个磁力,当这个磁力与磁铁的磁力抵消到平衡状态的时候电机就停了。所以转半圈的合乎原理的。
既然你加直流电能转半圈,我有个建议,你在直流电上加一个小开关试试,你手工的不停开、关、开、关,看电机能不能慢慢的转一下、转一下,达到连续旋转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