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 怎么 每次飞第一块 电池 都要微调副翼和俯仰 才 ...
我的450 怎么 每次飞第一块 电池 都要微调副翼和俯仰 才能平衡?有大大知道什么原因不

楼主(2011-04-12):
我的450 怎么 每次飞第一块
电池
都要微调副翼和俯仰 才能平衡?有大大知道什么原因不
控 天7 斜盘
舵机
格宁的 AS90MG D90MG
奇怪的问题哦 。。有大大知道什么原因不

网友A:
电池重量问题~ 重心问题

楼主:
不会吧 我电池位置都是 固定的呢

网友B:
首先你飞机没平衡仪 这个得靠副翼帮你平衡
所以你的把重心落在主轴上面 ,每次装电池的时候你手提平衡竿两端看看左右前后重心是否在主轴上面 就OK拉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 用的是银燕ES08MA舵机 有个舵机飞完了比回中位置其它舵机矮....后来调平了再也没发生过。。。偏移...奇怪的故障。
另外 LZ遇到这个情况是不是每次上电的前几十秒呢?可能前几十秒电池电压略高导致

网友D:
对于直机...我从来不会去动任何一个微调的(除了设置里的中立点)....一架调好的直机也不会需要微调来每次修正的...不是固定翼..如果你飞起来不稳是你拉杆舵机问题....和你控无关.不要指望暂时的微调解决.

网友E:
电池放不好,装好头罩时候掂着副翼丝看看平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