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26CC,DF90,速度只有60多,是高原气候条件造成的吗?

楼主(2011-04-13):
发动机是小松原装的26CC,没做过改动,船是DF90的,OCTURA 470的三叶浆,反复细调油针,怠速稳定,高速也上得去,但用GPS测试,速度最快就63-65左右,我们这里的海拨1900左右(和昆明差不多),问了一个玩船的朋友告之,高原这海拨速度就这样,他们在昆明基本速度也就在65左右,到沿海城市比赛发动机就很给力,速度可接近80左右。请教大家,海拨造成的差距真有这么大吗,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改善?

网友:
涡轮增压:)哈哈。瞎猜猜的

网友:
这里杭州也有一样的船,也差不多速度。:loveliness:

网友:
涡轮增压主意不错

高原空气稀薄气压低,发动机进气量不足,燃烧不充分导致功率下降。可以考虑用增压的办法增加进气量。

网友:
拿到沿海去

网友:
换个好的加速批不知道有效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去年我们在玉溪比赛O-26也能跑出80以上(不是用470浆),查查其他原因?比如油比、进气、排气等等,影响速度有很多原因,我发现你左边的进水口就会影响速度了,不知是否对呢?

我的油料是93#汽油,机油用的是REPSOL二冲程全合成油,对比是20:1,进排气已检查,没有漏气和阻塞,感觉发动机时高速没有一些视频中的叫得那么高亢(高速油针已反复调试,跑完船折下火花头,颜色为比较正常的黄褐色,应该油气比也是合适的),左边的进水口是会对速度有些影响,可以帮我推荐一下用多大的浆更合适提升速度,谢谢!

网友:
背个氧气袋吧
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油料是93#汽油,机油用的是REPSOL二冲程全合成油,对比是20:1,进排气已检查,没有漏气和阻塞,感觉发动机时高速没有一些视频中的叫得那么高亢(高速油针已反复调试,跑完船折下火花头,颜色为比较正常的黄褐 ...

机油大了 ,建议改35~40:1.我是玩动力伞的。几万元的机子用全合成机油都是40~50:1.

你的水冷机45:1应该没问题。

网友:
必须保证是全合成机油。

网友C:
這樣的舵很危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油大了 ,建议改35~40:1.我是玩动力伞的。几万元的机子用全合成机油都是40~50:1.

你的水冷机45:1应该没问题。
別亂說..
20:1太少機油了.我用10:1

网友:
左边的进水口太长了,收到最短可以增加5~8KM的速度

网友:
换根谐振管试试。机油15-18:1.机器没暴改过速度差不多,有时间来松茂溜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第一张照片可能是拍摄角度的问题,其实进水的斜口上边刚好平船底的,重新从船底拍了两张,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的舵很危險

不解,请指教

网友:
撞到東西無法緩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解,请指教

下面那颗最好换成铜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