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双桨的最大**

楼主(2011-04-13):
当我们调机时出现双桨都会第一时间调连杆或更换球头扣,这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一种双桨你就是更换所有连杆和球头扣或是整个旋翼头都不能解决,而且还是低速调好一开3D就会出现的双桨,凶手就是…大桨桨根不平,或厚度跟大桨夹不能很好配合,如果你两边的桨装好后不是一条直线(平面),比如一边的桨比较下弯那么你就先不要去折磨连杆和球头扣了,这样永远也无法调好的,说完了,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A:
就是说,用好的桨是吧?

网友B:
呵呵。好桨好价钱。

网友C:
平衡杆变形也会导致双桨

网友D:
同意!!用好少少的桨!

网友E:
这个是必须的! 我也有过经验,用木浆。。。不好调

网友F:
一分价一分货!

网友G:
调双桨就是要调到开3D也是一条线,很爽!

网友:
木桨双桨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很久以前就不用过木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