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百分表以及杠杆千分表的使用

楼主(2011-04-13):
发现了杠杆表的一个使用方法,可能很多老手都知道,但对于我等刚接触这东西的新手来说就不一定知道,希望对新手有帮助。因为测量面和空间位置的的变化需要,可以轻轻缓慢的掰动测头的杆,转节与表的连动部分是靠摩擦连接的,不能经常的和快速的掰,常掰次数多了怕把原来的预紧状态磨松导致测量时杠杆移位产生误差,还有就是如果发现测头左右松旷的量太大可调节两边的螺钉,首先要用与锁紧螺母一样大的小铁管磨个带小凸抬的象角磨机的砂轮扳手一样的扳手,先松开螺母再轻调螺钉,直到杠杆的关节既不松又不紧运动时指针回位顺畅就锁紧螺母。关节处绝对不能放油,第一是油会破坏关节处的预紧磨擦连接,导致杠杆不能固定保持在一个位置。第二是油污容易粘灰尘形成油泥严重影响测量精度还有时间久了油干后是很粘稠的,所以量具是不能放油的,如果锈死不灵活可用汽油或缝纫机油,那个很快就会干的不会留下多少东西。另外说提醒一下没拆过关节处的朋友,那里最好别拆,因为那有10个直径大概0。5MM的滚珠,一边5个,靠两边螺钉的圆锥面固定,拧掉螺钉滚珠会掉出来,那时就有得装了,新手估计装回去的可能性很低,我今天拆我的掉出来装了一个钟头才装回去,差点放弃了,用了一点点的油才把滚珠粘住,要很小心的装不然掉出来又有得装。

网友:
  虽然早就知道了.不过还是帮你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网友:
虽然知道,但是还是要顶,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瑞士和三丰的,那个滚珠都不会掉出来,就好像普通滚轴承那样,是不会自己掉滚珠的。
杠杆表和针式表在使用场合上也是有分别的。杠杆表测量范围比较少,一般是0.8mm左右,比较适合调平面和轴跳动。针式表测量范 ...
抛砖引玉,终于把第一块玉引出来了,继续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杠杆表买来还没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