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行者电机问题。(已上机体图)

楼主(2011-04-13):
最近diy了个天行者,准备买个电机。有人用朗宇2216,有人用银燕2820,的确,电机大了最大拉力也会大,可是这是在最佳配置下的数值。比如银燕2820,在1107桨,12v电压下最大拉力为2kg(自己随便估的值),而具体到天行者:没法用大桨,只能用9060,这时候的最大拉力肯定就达不到2kg。也就是说发挥不出它的性能。如果想获得最佳性能,除了加大桨,就得增高电压了。
在kv值相同、螺旋桨相同、电压相同的情况下,朗宇2216和银燕2820的最大拉力是不是相同啊?
第一次做飞机,手艺不行啊,而且安全裕度有点大,飞机笨重了点。

楼主:
唠唠叨叨一大堆,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

网友:
还是要看整机重量,电机小了,耗电也跟着小,这个也很关键。并不是越大越好,够用才是真的好。

楼主:
现在上设备后整机重量估计得有1.8kg了,上个多大的电机好呢?

网友:
很想看看楼主DIY的天行者是什么样的

网友:
2216没问题,半油门降落。

网友:
我用2216,整机1.5KG,择日试飞

网友:
2216可以了。。。
但是飞着累,也不省电。。。
2820 很省电很暴力

楼主:
好,那就准备入个2820了。初次做飞机,糙得很。图改天上。机身是KT板做的。

网友:
有桨拉力公式的 自己算咯
用2820小心桨打到图传的线

网友:
天行者用银燕2220,3S电池动力足够而且省电.

楼主:
迷惑了,到底上哪个?2220和2820的配套螺旋桨分别是多大?ps:2220能否用4s电?

楼主:
不知道换成3叶桨会不会提高推力

楼主:
以上图,欢迎拍砖,也望高手解答上面两个问题

网友(2012-02-02):
换3叶桨

网友A:
我用的是银燕2815 kv920 加高电机座,使用APC1155螺旋桨,动力充沛。飞行重量2公斤左右,3S电池在全油门的情况下可以持续30度角左右爬升。而且平飞巡航也非常省电。
你要用2820的话估计可以垂直爬升了,没有必要。
我建议使用28系列的电机,这样扭矩大一些。

网友:
无所谓,用折叠桨也很好,我就用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银燕2815 kv920 加高电机座,使用APC1155螺旋桨,动力充沛。飞行重量2公斤左右,3S电池在全油门的情况下可以持续30度角左右爬升。而且平飞巡航也非常省电。
你要用2820的话估计可以垂直爬升了,没有必要。
...
最近准备装第二架,手头上闲置的有一个EMAX 2810BL12,我打算用9050,不知道3S的话表现会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试飞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