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池 充不满

楼主(2011-04-13):
第一次充电 平衡充绿灯灭了 电量显示器有两格是绿灯 一格是红灯     请老鸟诊断 是平衡充的问题 还是电池的问题 还是电量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这种充电器还是换了吧  不管它是不是平衡充

网友:
还是换了

网友:
如果电池没炸过,看外观是没炸的。

那就是充电器的问题,几十块的充电器,只能用来充电。

想保护电池,平衡电池,只能用un a6之类 400多元的充电器了

网友:
还是别换了,挺可爱的,了不起就是报废几组电池

网友:
没有正紧的平衡充也就罢了,还拿个没有数显的电显来测试,玩模型,该买的地面设备还是建议一次到位,否则浪费的钱更多。

网友:
同志真牛,花牌电池,居然用这么烂的充电器,我也用,质量超差,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太给力吧

网友:
你会使用万用表吗?

楼主:
我用万用表 测得电池电压 依次是 4.2v  8.6v 12.4v

网友:
万用表没问题的话,中间节电池已经过冲了,第三节没冲满。

网友:
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节4.2V,刚刚好,
第二节4.4V,严重过充电
第三节3.8V,基本没冲到多少电。
充电器已经坏了。

网友:
省小钱。。。吃大亏。A6小到位。

网友A:
12L正解,
是充电器问题。
我也是用这种电池,也是用简易平衡充,是ESKY原配的,虽然充得慢但充得还算平衡,充满后三节都是4.15V。

网友:
LZ   你的适配器是几V的    多少A  的  你换个适配器试一试??

网友:
你这个充电现在就可以扔了!
电池杀手

网友: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L正解,
是充电器问题。
我也是用这种电池,也是用简易平衡充,是ESKY原配的,虽然充得慢但充得还算平衡,充满后三节都是4.15V。
你见过0851充电器不?仔细看看?
0851在我们这里就是神器 秒杀A6 B6 F6。。。。X6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