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feimiao,见图。

楼主(2011-04-13):
你自己去拍个二手可调衰减器。让奸商给你串起来就可以了。接上衰减器以后就不能发射了,否则一般小功率衰减器会损坏。你们南京有的是高科技厂家和人才,卖接头电缆的肯定多的是。

调整衰减器,让信号总是出于模模糊糊,能听见又不清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转动天线扫描四周就可以顺利找到飞机。

楼主:
那些铁丝上面都有印记,一个印记代表是安装在最前面的,依此类推,4个印记的,是装在最后一排的。前面的最短,后面的最长。

已经交给秘书了,它今天会发出去。

网友A:
回复 楼主:

OK!感谢~这些接线去华龙电子城应该就能搞定,不过要半个月之后才有空去。

网友:
疑问

所用的衰减器叫什么?射频衰减器?,与天线﹑手台链接的接口叫什么?两根线四个头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hocool
老师麻烦你可不可以把你介绍的最后一种叫上可以在40几公里都可以收到信号的测向机的电路图及电子元件可以发的详细点吧!

楼主:
回复mrduke,

那种发射机一旦公布出去,会有居心不良者拿来驯养二级保护动物,鹰或隼。已经有很多前车之鉴。并且那套设备光样机成本都破产几次了。

我会想办法设计一个只能用在航模上而无法安装在鸟类身上的发射机,并且制作简单容易上手的,又不贵的。公布制作技术。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认真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mrduke,

那种发射机一旦公布出去,会有居心不良者拿来驯养二级保护动物,鹰或隼。已经有很多前车之鉴。并且那套设备光样机成本都破产几次了。

我会想办法设计一个只能用在航模上而无法安装在鸟类身上的发 ...

哦很期待啊!我准备把你说的第一款准备自己DIY一个!最近工作太忙了!有时间做好了来处理看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mrduke,

那种发射机一旦公布出去,会有居心不良者拿来驯养二级保护动物,鹰或隼。已经有很多前车之鉴。并且那套设备光样机成本都破产几次了。

我会想办法设计一个只能用在航模上而无法安装在鸟类身上的发 ...

支持啊,我等着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感谢~这些接线去华龙电子城应该就能搞定,不过要半个月之后才有空去。

兄弟,南京哪儿飞?我身边玩FPV的人很少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紫金山脚下,灵谷寺门口体育公园

楼主:
回复mrduke,

最初级那款就足够找飞机用的了。没必要搞太贵的发射机。在深圳成本也就是15元钱。

第一款配合带有WFM功能的对讲机就可以胜任了。缺 陷是使用范围内不能容纳多个发射机,同频信号方向分辨不出来,并且那个频段数传干扰可能稍多。并且频率飘逸比较严重,需要频繁的调整接收机频率。

WFM功能的对讲机,一般1200元以上的日本业余频段对讲机都有这个功能。

不要找我买,我只玩不卖。如果你能够成功DIY出来,我可以赠送给你一个简易轻便的定向天线。但是衰减器和对讲机你得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