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开叉减速垂尾

楼主(2011-04-13):
一直对这样的机械结构比较有兴趣,正好这次修理利诚的滑翔机,所以把它的垂尾改成开叉减速形式。
看到过有这样减速的山坡滑翔机,但是真正的效果却还没知道,择日试飞验证。

网友A:
蚌式开裂式垂尾减速板比较低效,飞机会失去方向舵功能,这种结果的好处是几乎不用给飞机配平,不像蝴蝶刹车和扰流板,需要升减舵配平,利诚的机子中段后缘很宽的,可以直接裁下来改成襟翼,仅使用副翼放下减速效果也是有一点的,但是需要方向舵联动,否则会副翼反效,导致炸机

网友B:
这样一改,尾巴又重了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一改,尾巴又重了不少吧。

恰恰相反,减重了不少。因为原来是树脂填补的量比较多,现在去掉了。
设计的时候考虑到这点,所以结构极其简单连拉杆的塑料套管也去掉了。

网友:
可以用混控保留尾舵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蚌式开裂式垂尾减速板比较低效,飞机会失去方向舵功能,这种结果的好处是几乎不用给飞机配平,不像蝴蝶刹车和扰流板,需要升减舵配平,利诚的机子中段后缘很宽的,可以直接裁下来改成襟翼,仅使用副翼放下减速效果也 ...

“蚌式开裂式垂尾减速板”这个名称比我取得要专业,哈哈。
就是因为利诚没有襟翼所以想这个方法,蝴蝶刹应该是比较高效的。副翼向上削高降落速度太快,副翼向下减速降落突风吹来容易失速,这两种方法总的来说速度还是快,毕竟我们这里是水泥地不是草地。所以接近地面的时候再减速。

网友:
航天飞机的垂尾就是这样的减速板

网友C:
美國太空穿梭機就是一個好例子。但你會發覺到,穿梭機著地後才會啟動這剎車系統。
但這滑翔機著地後還需要啟動這系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國太空穿梭機就是一個好例子。但你會發覺到,穿梭機著地後才會啟動這剎車系統。
但這滑翔機著地後還需要啟動這系統嗎?

先看效率如何。每个人的飞行习惯不一样,也是在需要的时候减速。

网友:
航天飞机翼展好小!提前开容易炸啊!!不过滑翔机翼展大!平衡好可以提前开吧

楼主:
1.从机械结构上找到一种在模型上的可行的办法。看到很多模型也实现过,这架滑翔机其实比较难实现,因为开合的地方最大缝隙只有5mm而且是在原来基础上改装。
2.验证下效率如何,A-10,B2,航天飞机等飞机上都有这样的蚌式开裂阻力结构,拖曳效果肯定也不错。

网友:
航天飞机是类似三角翼的结构的,这种机翼是可以大仰角飞行而不会失速的,滑翔机的机翼翼弦比要大的多,不适合高攻角飞行的,滑翔机减速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降落,但是速度减慢的同时还会降低升力,所以降落时还需要像襟翼这样的增升装置,单纯减速只会失速,好在大多数滑翔机失速点比较低

网友:
怎么这么多头像是鸟的啊 ,呵呵

网友:
估计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