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机调速!望各位DX帮忙!多谢了!

楼主(2011-04-13):
请教各位高手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机调速!电机是0.75KW的,转速1400,不想用机械减速,可以用电子调速的吗?望各位DX帮忙!多谢了!

网友:
只能用变频器

网友:
实现起来有困难,出了再买个三相的电机,用变频器调速是最佳选择。

网友: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调速?????
楼上两位多指教啊,没听说过这种方法呢

网友:
1.用调压器调速。
2.用可控硅调速器。
3.更换电机上变频器。
4.有动手能力的想折腾的从绕电机为三相 220 ,上变频器。
不过注意双值电容的电机当速度降到一定值时,离心开关会闭合启动电容接人,
在这个时段工作时间长了对电机可能不利。有条件还是上变频器。

网友:
双电容的就是麻烦,建议还是用个机械的吧

网友:
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调速的方法不同,你要是用来车罗纹的话,只能用机械的,

楼主:
呵呵!多谢楼上各位兄弟 ,没办法,只能用减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