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1:16全金属坦克动力的选择?

楼主(2011-04-13):
我用的是恒龙钢波,请问朋友们:我应选多少伏、多少毫安、几C的
电池
?镍氢还是锂电?谢谢了!

网友A:
HL的马达可以用12伏的电池,但是你的电调能上多少伏是先决条件。先选电调,看电调选电池,电池无非就是满电1.4*6=8.4,4.2*2=8.4和3*4.2=12.6,1.4*8=11.2这几种选择,电池12伏的电压扭力比8.4的稍微好点。C数差不多就可以了。电机经过那么多级减速,需要的电流不是很大,有2200mah,15C以上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个人看法,在不换电机,减速比的情况,加大电压可以加大扭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