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00 木帆船图纸,改模型挺好。

楼主(2011-04-13):
8m真正的木帆船,不是模型,不过该模型挺方便。

外形效果

图纸文件:

网友:
没有压铅吗?不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型的真帆船因为有人这个活动压载,所以很少需要压铅了。大型竞赛帆船,比如美洲杯或者沃尔沃,还是有压铅的。

楼主:
此船的减摇鳍为可收放式,艇体近似为圆舭艇,要摆频率不高(相对V型艇),在浅水或泊岸时可将减摇鳍收起。帆船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运动,当你拥有一艘帆船后,一定会去尝试各种气候下的航行,你会学习许多眼下没想到的知识。

压铅的作用是与作用于帆上的力相平衡,生活中的帆船也是有配重的,只不过大都在船底舱而已,风大时可收掉一面帆,中 国帆船一般还可以降低帆的高度,达到减少侧倾,也降低了桅杆负荷。

模型帆船不是也有微风、大风帆装之分吗?

过去海上遇台风,来不及或无法收帆时,砍桅杆是保船的不二法门。

大型竞赛帆船由于为求最大动力,凡的面积相对一般帆船来讲高大得多,同时为使得凡的迎风面积尽量大,因此在船底会有加长的减摇鳍,并将压铅配置在末端,以求最大回复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