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TREX-100 电池座改造

楼主(2011-04-13):
2年前偶然的机会在淘宝上发现了遥控模型飞机这个东东
开始了一段极其普通却乐在其中的模型飞行之旅
从3通到LAMA,中间也荒废过好长一段时间

然后去年底的TREX-100又燃起了我的飞行梦
买了一台回家,爱不释手。
可惜好景不长,小炸几次后,发现TREX100的电池座不太让人满意
很送,飞机起来后的自身微小震动会让电池接触不良,然后失控炸机

受到MCPX的启发,我决定将TREX-100的电池座改造成JST接口
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改造过程:

希望给和我有同样困扰的模友一个启发

楼主:
电池篇:

小心拆开电池(我的另外一节电池就因为自己的粗心,报废了 ,先讲正题吧)
电池内胆一个,电池外壳上、下各半片

将电池外壳下半片钻2个孔,如图。
我没有专业电钻,用大头针在壳子上打2个孔,然后用微型十字螺丝刀慢慢钻,也可以钻出很工整的孔

将原本电池内胆上的两个金属触片焊下,将连线焊上去,注意红+黑- ,按标准焊接便于以后正负极的辨别。

最后装上JST的公头

到此电池部分算是改装完成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飞机底座篇:

卸下那个白色脚架时,需要软硬劲结合,否则容易伤到机身

可以看下我的示意图,我是先拆离电路板远的那一端脚架固定点,一手捏在圆圈处发力,另一手捏着脚架
另外一头由于紧接着主电源线,更难发力
我是在先前那头先拔出后慢慢小角度转动脚架,让其链接处慢慢松动后,轻轻拔出

然后焊断以前的焊点,将电线拔出
本来我打算用剪的,后来算了下长度,如果能完全利用本身自带的电源线,就不用延长嫁接了,
所以还是选择仔细的卸下原来的电线

然后将线抽出,接上JST头的母头。
本来我想将线留在原来位置接JST头,发现单独很大,所以还是把线抽出在电路板前面接母头了

改造到此,已基本成功

楼主:
最后把电池用胶带包一下,一来固定一下电线,二来让原本电池触点那里变厚一点
有利于电池固定在飞机脚架下的电池座上,这样就不会脱落了

这样,JST也基本在主齿下方,不太影响飞机的中心问题

装上电池,爽飞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改了JST会不会增加无谓的重量?小机对重量比较敏感的吧?

楼主:
关于充电:

充电端我还没想出比较美观的改造法,暂时用鳄鱼头零时用一下

大家也可以一起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JST会不会增加无谓的重量?小机对重量比较敏感的吧?

我觉得还行,反正我也没打算用他来暴力飞行
以我现在的飞行水平,我觉得没啥异样的感觉
高手暴力飞行是不是会受影响,我就不知道了,哪位模友如果也按此改造了可以来说说感觉

网友B:
这个办法也不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也不错,哈哈

您好,我站内发送您短信了,方便QQ联系一下吗
我想咨询一下电池的事,谢谢

网友C:
哎。。。。。 其实电池脱落是一种保护

网友D:
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 其实电池脱落是一种保护

恩是的,可以自行掌控一下那里的厚度,需要撞击电池脱落的话,可以搞的松一点

楼主:
另外说说我的另一块电池吧

可惜了,用美工刀拆外壳,结果划伤了电池

还有补救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网友:
充电座打开,找空位装一个2.5MM电源座后加转接线充电,或者再小一点直接用2.54的排针座加排针转接线

网友:
精华文章 顶上

网友:
有意思。。。
等出T-1003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行~~~~~

灌水的!

网友:
类似9鹰之类的都用这种电池连接 的确用久了会很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