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电池放电能力的问题…………

楼主(2011-04-13):
最近在搞
FPV
,想上容量大点的
电池
,现在fpv用的四轴,电池就用的常见3s 2200mah 20c,现在看网上有很多大容量但是c数比较低的电池,并且很便宜…………我想问问,按照2200mah*20c=44a,如果我用5000mah 10c的电池,放电能达到5000mah*10=50a,那岂不是比原来的20c的瞬时电流还要大?动力还要好些?小弟不是很懂,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这样理解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还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电池的重量也相差了两倍多

网友B:
重量很重要

楼主:
回楼上,只增加1/3不到的重量,只要是用为c数小,电池能量密度小,所以重量轻很多,呵呵,看来我可以放心的上这个电池了,哇咔咔…………留空超过30min不是梦了

网友C: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D:
C 值的大小和重量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
容量才是影响重量的主要原因!
同样容量的电池, 25C 比20C 更轻都是正常的!

网友E:
容量问题 还有重量不能简单的以电池本身来计算的 还要考虑功率是否能够抵消重量的增加

网友F:
我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