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问题,太可怕了!

楼主(2011-04-13):
多数时间正常,有时候飞一会就像飞喝酒一样四面晃,有刚起来一点就四面晃,谢谢了

网友A:
先检查旋翼头上面所有的球头和螺丝,是否有松动,检查完了,基本上问题应该就排除了

网友B:
700更可怕

网友C:
800更可怕

网友D:
飞了1000,恐怕死了。
看看舵机问题。

网友E:
记得还有个导致四百晃的原因是转数不够,螺距过大

网友F:
3G 喝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