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飞260A体会

楼主(2011-04-13):
入魔一周(就是在此坛子里潜水一周),自我感觉对航模有了一些了解,终于熬不住手痒,整了个260小JJ,到手发现此JJ真小,迫不及待上电就在室内试飞了,没想到这东西真是折磨人,一开始无论如何一次也飞不了几秒钟,这回知道什么是秒炸了。经过无数次的起飞摔下来,昨天终于能在空中飞个一段时间了,而且能够有意识控制其前进、后退,或高或低,只是感觉控制器不是很灵敏,有时控制摇杆动作大,但JJ不是有很大反应,有时摇杆动作很小,JJ又一下由高处掉落地下,不知各位是不是也是同样感觉。不管怎样,现在能将JJ飞起一段时间了。只是想试着对尾。却无论如何做不到,还得练。多亏了260禁摔,不过昨晚还是摔坏了,起落架掉了下来,又安上去了,不是那么合适,但还能飞。现在感觉玩这玩意儿还真麻烦,能否坚持下去还真说不定。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信心决心的问题。

再补充一点:JJ起飞时为什么总是横向向左起飞,是都这样呢?还是俺的260有问题?求解?

又想起个问题,将JJ拿在手中加油看螺旋桨旋转,发现尾浆不转,可是JJ也能飞呀,和解?

网友:
你的微调调的不好。
感觉你还什么都没有了解就开始飞了,攒勇气和毅力。

网友:
向左正常。地心引力的问题。只要起来了悬停的时候不向左飘就行了。飞机飞正来尾巴往那边移或是飞机往那边飘你对应调微调就行了,觉得不稳调到稳就可以了。多练就好了。拿模拟器练。每天练他个几小时的话一个月就能四面以上的悬停了。信心是练出来的。也是炸没的。

网友:
现在主要的还是要练一下技术..找一下那种feel..lz入魔的第一架jj就是260,260这jj对那些从玩双桨跳到玩单桨的模友们来说还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除非你练过模拟器)..何况lz是百分百新手!.!~因为我当时是从3通玩起来的...从4通的双桨跳到260..也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lz..路还很长...慢慢练习!   260起飞时横向向左起飞。。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只要是单桨的jj...起飞时都会这样的!飞机在空中的姿态也是倾斜的!  260起飞的时候要果断...干脆!并且反方向打一下舵..就可克服这种想象

楼主:
楼上说的是,我想先实践一下,再深入学习,先有个感性认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是,我想先实践一下,再深入学习,先有个感性认识。哈哈!
也行!佩服lz的勇气!哈哈!幸亏你买的是260...这jj耐炸!不然...有你好受的咯!祝lz技术进步!飞行愉快!

网友:
260机子不错,使我熟悉了舵面,现在上450首飞四面悬停,都是那时候260的功劳,当然还有模拟器

网友:
新人潜水就是不愿意看基础知识

新手飞直升机要想达到“最小损失法”就必须从“青蛙跳”开始。
搜索一下我的帖子吧!

网友:
楼主,千万别放弃,我也是向你这样过来的,当你突破这个瓶颈后,你会发现进步很快的。
我现在还把平衡杆缩短了,爆飞中。。有啥问题,可以PM我

楼主:
请问队长:什么是“平衡杆缩短”?有什么作用?如何缩短??

楼主:
还是不懂?

网友:
加油, 第一天拿回来 我至少5块电  才能飞上空,   就这么一步一步  走到,能够爽飞时,入了现在的D01,到手迫不及待想飞, 结果  飞不起来,  当时那个郁闷啊,  咋260都可以爽飞了,D01连飞都飞不起来,。还以为有了260的基础飞没问题,结果不是这样的, 接着一周的模拟器练手,加上各位DX的鼓励,可以起飞了。到现在半个多月了,可以比较轻松的对尾悬停, 其他方向 还控制的不太人意,  260起飞 , 就一句话 ,果断的加油  ,  空中微调后 , 可以很轻松的丢控

楼主:
自我感觉进步还是大大的,现在一次几乎可以在室内(还尽是障碍物)飞一块电啦,可以上下、前后左右飞,悬停肯定还没戏,再练。只是理论知识还差很多,想拆开JJ,不知如何下手,看它是那么地单薄,生怕拆坏了,要是坛子里有图解就好啦!

网友:
搜索 九鹰小伙计 的帖子,有一篇…

网友:
又想起个问题,将JJ拿在手中加油看螺旋桨旋转,发现尾浆不转,可是JJ也能飞呀,和解?

不应该这样啊,左舵停转正常,右舵应该加速,中舵应该是转的

网友:
我是260帶入魔的,後來才接觸四通雙槳和CB100。本人超愛mini機,覺得不飛時可以擺靜態展覽。另外msr在回來的路上了。

网友: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的…要慢慢练习!

网友:
260很好飞了!

网友:
我也打算入九鹰了,450放在那边不玩了,费钱。模拟器很重要,比九鹰还耐摔!

网友A:
回楼主,260很好飞的。我当初入魔是功课没做够,错过了这台小鸡。
你那个称不上秒炸,一般起飞撑不到十秒就炸,才叫秒炸。
我刚入4#6s时连续秒炸10天,差点退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