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和2.4G控在一起用会发生灾难吗?

楼主(2011-04-13):
1.2G
图传
配2.4G天6控如何???

网友A:
不行.5.8G可以

网友B:
会失控。。。
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C:
测试过,1.2G信号正常,2.4G遥控距离变短,后来把两种天线尽量拉开距离,效果有好转

网友D:
首先将两个天线隔离500mm以上,且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两者共用的电源要用磁阻隔离,电源正负极间用100uf和10pf的电容连接.祝你成功

网友E:
不是发生灾难,是空难

网友F:
玩具车改装之后用来玩FPV,车子往门外一扔,在家看电视玩,中间隔了两三堵墙都OK,接收还是和视频发射绑在一起。石门老妖可是这样飞了四公里,行不行要自己试,论坛可以听,但是不要听太多哦

楼主:
楼上的,试可是要钱的呀!

网友G:
不是不可以,关键是复杂的水桶滤波太重了太大了。

网友H:
去年年底我用的是天九2.4G和1.2图传,几次失控,自动回航也没设置好,最后还是因失控飞丢了,图传倒是很清晰,留下来的图像显示它飞到了1460多米高,距离9.6公里处仍然有清晰的图像传回。但是,最后电没了,掉了高度让山遮挡了,从断断续续的信号上看出它飞到了11.2公里处就再也没信号了,“天行”了。

楼主:
为什么淘宝的商家很乐意推荐5.8G的图传呢?因为利润大?

网友I:
孙桥的小陈用天八2.4搭配百通1.2飞了很久,没事
遥控器接平板天线还飞了4公里多呢 管理员小cai神亲眼目睹还拍摄照片了,自己找

网友J:
天72.4G+1.2G没事
本人用天72.4G+1.2G图传,没有安装OSD,最远飞到300米(目测),10个起落,从未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