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KS2203 SGP Reactor-X2大电流BEC供电系统

楼主(2011-04-13):
昨天到的KS2203 SGP Reactor-X2大电流BEC供电系统,但是一直不太明白,如何接线呀?
其中有sv1\sv2\sv3我知道是接
舵机
,还有一个chg\8.4\sw这是干什么呀?Rx3\rx2\rx1这是干什么呀?说明好象是给
陀螺仪
、尾舵机供电,难道尾舵机接到这个上面吗?
谢谢大家了

楼主:
人呢?麻烦了

网友A:
SV是接舵机,RX是接接收器!SV1-RX1.SV2-RX2.SV3-RX3!不能乱插,8.4最好别用了。

楼主:
再请问一下SGP X2的问题
谢谢上面的老兄解答,还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
8.4V我知道如果要给高压舵机供电,就要使用SGP带的一个圈圈的插头插到标注8.4的那个通道就能够提供8.4V的电压给舵机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SW的通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呀?好象是与失控保护有关还是?
另外插电池的T头有一根是公的,有一根是母的,那根母的是干什么用的呀?谢谢了

网友A:
SW是开关!!!!不是失控保护,说明书都不看就来发问
T型插头公的是充电,另外一个是插你的接收器电池!!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呵呵,太笨了
1、开关是干什么呢?难道是控制接收机的电源?
2、我现在T插在接电池,母的接接收机电池?电池也是母的呀,呵呵,还得找一根转接线吗?有点晕
3、我现在是从sv1接根线到接收机的供电通道,其它的没用

网友B(2011-05-14):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也准备入手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