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楼主(2011-04-13):
以前在论坛看到过HP改HP.AP两用的,咋找不到了,那位模友看到了。给帮帮忙。另外给推荐个控,主要飞固定翼。电直有HP了,要是兼顾最好了。先谢谢了。

网友:
 搜索不会用吗?搜索6exhp出来一大把的改装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论坛看到过HP改HP.AP两用的,咋找不到了,那位模友看到了。给帮帮忙。另外给推荐个控,主要飞固定翼。电直有HP了,要是兼顾最好了。先谢谢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8243&page=1

找铜河是没错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还是不会改。还是决定买控,望指教。3000以内,要兼备固定翼和直机。主要是固定翼。

楼主:
忘了,控最好有便宜的接收可用,我可不想100元的飞机用五百多的接收

网友A:
看来LZ是我们的仇人派来玩我们的!你不会改找改装贴干嘛?再说改装贴讲得很清楚,只要会动烙铁的都能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LZ是我们的仇人派来玩我们的!你不会改找改装贴干嘛?再说改装贴讲得很清楚,只要会动烙铁的都能改!晕!

楼上的模友误会了,因为铜河套件的TAOBAO联接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