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B6560的疑问

楼主(2011-04-13):
今天找了个TB6560的资料看,突然发现CLK输入频率最大只有15KHZ,对这个参数有点疑惑。
按8细分算,步进电机一圈要1600个脉冲,也就是说,步进电机最大转速应该是:
15000×60/1600 = 562.5
是不是说,步进电机最大转速只能到562.5转/分钟?
本人手比较新,请各位老大指教!

楼主:
是不是我这个问题比较白痴?各位老大不愿意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找了个TB6560的资料看,突然发现CLK输入频率最大只有15KHZ,对这个参数有点疑惑。
按8细分算,步进电机一圈要1600个脉冲,也就是说,步进电机最大转速应该是:
15000×60/1600 = 562.5
是不是说,步进电机最大 ...

我不懂步进。但是按你这么算的话要是不细分,那就有4000多转了

网友A:
我的试验结果是TB6560在8细分的情况下极限工作转速是900----1000,实用工作转速在700转左右。你可以算算其实际工作频率。
另外可以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yhzz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试验结果是TB6560在8细分的情况下极限工作转速是900----1000,实用工作转速在700转左右。你可以算算其实际工作频率。
另外可以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1182&highlight=%2B ...

谢谢老大的回复。虽然比我计算的结果高,但基本说明,步进电机如果不考虑失步的话,转速还是受到TB6560最高频率的限制的。现在还没条件测试,等我从liu222222那里买的雕刻机到了以后再详细测试一下。
另外,您的帖子我也看了,很受启发。谢谢!

网友:
你家步进电机一秒10圈还有扭矩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的回复。虽然比我计算的结果高,但基本说明,步进电机如果不考虑失步的话,转速还是受到TB6560最高频率的限制的。现在还没条件测试,等我从liu222222那里买的雕刻机到了以后再详细测试一下。
另外,您的帖 ...

我的实践得出的实用结果是8细分,720转。这样算下来TB6560的实际工作频率大约在20K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