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10 KV800电机+1060三叶桨

楼主(2011-04-13):
前段时间装了部1.4米的大赛,配的是11*7的EP桨,感觉动力一般,现换了1060的三叶桨,电机4010 kv800铃铛电机+电调好赢30A的,不知道电流多少?好赢30A能够胜任吧?谢谢啦!

网友:
请LZ报一下这电机的功率,或者把额定的电压、电流报出来也可以,这样比较容易给意见。

p.s. 感觉4字开头的马达应该是相当大的。

网友:
换40A吧 保险一点

网友:
30A多了,20A就够用,毕竟电机kV才800,以省电为主的。

网友A:
我的是原配的30A 没问题!
25C 2200 爽飞,就是前起落架比较弱,6个起落就掉了。

网友:
11浆都无力,10浆应该是更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原配的30A 没问题!
25C 2200 爽飞,就是前起落架比较弱,6个起落就掉了。

前起落架我换了,原来的是钢丝加塑料,很脆弱,30A电调用在原来的11*7两叶桨是没问题的,就是动力小了点,现在换的3叶桨动力感觉是大很多,准备周末再飞,就不晓得电调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