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HL坦克摇控距离问题

楼主(2011-04-13):
正序浏览
入手4天的M41A3 摇控距离不理想,4米不到就不行了(新的NF
电池
,坦克刚充满电,天线拉到最长)。今天想着把摇控器拆开看了下,一看下了一跳,HL整整省了一级放大电路没有用,算了下成本不到一块钱,万恶的JS。
上图是我根椐HL摇控器电路板画出来的放大部分原理图,方框内的元器件没有被装上去,(相当于少了一级放大电路),而是直接从Q2集电极用导线连接到C20上。如果
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前面一级放大的元器件装这一级放大电路加上。

楼主:
室外还没有试过

网友A:
想玩得爽还是得换~~

网友B:
40米应该没问题!
40米应该没问题!我测过的,打开看看,是不是内部接线松了

网友C:
换控制板吧,我现在可以遥控1公里

网友D:
有条件的话,换控换板,不用受折磨

网友E:
室内干扰很强,但是但是感觉不到什么问题

网友F:
距离
我的在室内玩,也一样,直线距离也就5,6米,但是在室外玩,遥控距离就达50米以外了,室内有强干扰

楼主:
我在室内玩的,直线距离哦.不存在电量不足.后来我问了卖家(我在淘宝买的),我让他跟我说实话,能摇控多远,他说10多米........... 我4米不到就不行了. 不会我买到山寨HL吧?

网友G:
应该不会啊,要不然就是电量不够,或者是有强干扰,不会是最近新品质量下降了?不应该吧

网友E:
hl的距离还是很远啊,我上次好像跑了50多米,坦克都看不到了 也能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