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可否这么整合一下

楼主(2011-04-13):
FPV可否这么整合一下
飞机上弄个单片机外接数码摄像头,麦克风,舵机,gps,陀螺仪,油门等,再接上数传 到地面。
地面上:数传接上笔记本,,,,,后面就好弄了,

不知道单片机有没有视频模数转换的能力。数传能不能用无线路由器改,,,

网友:
你试下咯

楼主:
呵呵,我没那个技术。

网友:
这样做的缺点就是如果有一个元件坏了或者炸机摔坏了整个板子就得全换,或者拆下元件重新焊接.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

理论上没问题,还可以使控制的功能变得更强大些。可是,这个板子从实验到定型,路漫漫,其修远希-------

网友:
你用普通的8位单片机恐怕难度挺大,建议你用STM32,如果使用模拟摄像头直接DA转换,加上其他的任务,恐怕STM32 72MHz的主频也够呛了。说到底建议您采用STM32+OV7725(或者OV7670)+NRF24L01(带天线的那种)来专门做一个数字图传,再用另一块单片机+nrf24l01来做动作控制。这样可靠性才能够保证。至于下位机,ARM9 S3C2440的板子 或笔记本均可,毕竟ARM9会容易实现一点,且硬件接口也很丰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我又迷上编程了,
数字图传 估计会有很大的延迟。好好潜水学习!将来设计个全智能的,画好路线,让他飞吧。再定点投弹。自动返航着陆

网友:
数字图传售价都在5000元以上,而且不能同时传输控制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何必这么打击俺呢,我飞机上装台带摄像头的电脑,地面装台电脑  中间无线路由

然后qq视频

不能实现图像与数据同时传输了嘛,买二手电脑也用不了5000呀。

网友:
这个能做,但如果你做起来了,你就是大牛了。
反正,新手嘛,想法多,想做就做呗。做到最后记得把结果放上,还有期间的经验教训,这个比结果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