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今天小炸 换桨后飞机老是歪着身子飞

楼主(2011-04-13):
如题 小炸大桨 更换新的后老是向右歪着身子飞(大概有3到5度吧很明显) 换了几个桨都没解决应该不是桨的事 别的地方看不出有问题啊 请有经验的指点迷津

网友A:
一般单桨机不都是歪着身子飞吗?

楼主:
不是吧,新装时很正啊

网友B:
嘿嘿,我来了,按我的方法做,包你的JJ马上立正!!!
尾管,绝对是尾管,两端的固定螺丝都松开,把尾波箱尽量逆时针转,转到头(注意皮带松紧)(从后往前看的逆时针方向)
总的说来,尾轴尽量往上翘,
调好后,JJ就不会再偏了.

网友B:
LS太英明了!我的JJ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B:
LZ,如果搞好了PM我,嘿嘿,我还有很多绝招哦!

楼主:
晕倒,这招不用你教。

网友C:
斜盘外圈轴承炸松动了

网友D:
是无副翼吗?如果是,可能是震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