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G 接受机怎么用在快艇上?

楼主(2011-04-13):
最近买了几个Spektrum山寨接收机,想用在快艇上,但它的两根天线短的可以,几乎无法穿出天线孔座,很怕接受不良。不晓得各位怎么弄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线不就行了

网友:
沙发的回复把震撼的没话了

网友:
看你船的材质…… 如果是玻纤的话 无需开孔

网友:
什么材质?

网友:
如果是玻璃纤维的,把天线弄成90°在船舱里就可以了。如果是碳纤维的就要弄出船外弄成90°

网友:
听2楼的你就惨了

楼主:
很不巧,我的就是碳纤的。。焊一条延长线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可以考虑接长一节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不巧,我的就是碳纤的。。焊一条延长线有什么问题呢?

天线长度按阻抗算好了的,随便加长或缩短都会影响通讯,实在不行你只能延长舵机线,把接收机挪近能出头的地方去

楼主:
 那我就试试看,还是不要随便焊接延长线的好。快艇虽然是在水上,但一旦失控,那么也是很危险地,我就有一次,高速不受控制的一直跑,直到撞到混凝土的岸边,把船头都撞破了。(为甚么不是撞到旁边的土岸呢??)

网友:
听贾兄的绝对没错。
不懂的人不要随便乱说,误导模友。
天线不是随便焊延长线就行的,尤其是2.4G的天线。
你的山寨接收机线太短,伸出船舱很难,要么下本买个原厂长些的,要么找个兼容单天线的,要么干脆用FM控,总比凑合失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