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425安装了 野蛮的心脏 上图 ~!

楼主(2011-04-13):
电机为某品牌 测试点击  1500KV  野蛮程度难以想象 今天装在425上 试飞  油门最高85%   感觉动力超过蝎子100%的油门    齿轮搭配14T+50T 不敢调高了 怕塑胶板的425实在扛不住

网友:
左边还是右边?

网友:
什么牌子?NEU?

网友:
看尺寸就能看出不是同一个等级的东西,功率储备能一样么

网友:
能撑的住的,LZ试试吧

网友:
LZ这个野蛮的电机,貌似系内转子滴.

网友:
蝎子送我吧:loveliness:

网友:
有链接嘛 给个

网友:
LZ,沒事的。 100% 油門配15T吧,425抗得住的。。

网友:
比较在意那些把线放在PP上的电机。。。排线纠结

网友:
我觉得要换成16T就没有问题

网友A:
电机暴力程度一定情况下取决于kv值,国内很多厂家电机kv都喜欢虚标,这里说的虚标不是说往高了标,而是往低标。比如1600kv的标1500kv 那你拿来和1500kv的比当然感觉暴力了。
至少我以前用的xxd的那个电机 明显就是这个情况
楼主的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电机的技术方面我也不太懂,只是说说现在的现状。其实虚标也没事,就是怕算出来的转速和实际的大不同 最后造成射桨解体等问题就麻烦了
这个黑家伙现在价格还没出来吧,不知道价格如何 好的话倒是很值得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暴力程度一定情况下取决于kv值,国内很多厂家电机kv都喜欢虚标,这里说的虚标不是说往高了标,而是往低标。比如1600kv的标1500kv 那你拿来和1500kv的比当然感觉暴力了。
至少我以前用的xxd的那个电机 明显就是这 ...

飞机暴力 不取决于转速   这个电机 是工厂拿来的样品  一般只有贴牌商家会虚标  工厂是不会的  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现在只有1500KV的转子   内转的电机扭力大 主要不是转速高   也就在2700左右的转速  但是动作怎么做 转速不掉 这样就感觉飞机暴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暴力 不取决于转速   这个电机 是工厂拿来的样品  一般只有贴牌商家会虚标  工厂是不会的  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现在只有1500KV的转子   内转的电机扭力大 主要不是转速高   也就在2700左右的转速  但是动作怎么做 ...

第一次听说内传电机扭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内传电机扭力大。。。
咱不懂,咱仅有的知识只知道交流会直流电机的区别,但是现在用的这种都是交流电机把,内传外传有什么区别我就不知道了。兄台看来应该懂点,能否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暴力程度一定情况下取决于kv值,国内很多厂家电机kv都喜欢虚标,这里说的虚标不是说往高了标,而是往低标。比如1600kv的标1500kv 那你拿来和1500kv的比当然感觉暴力了。
至少我以前用的xxd的那个电机 明显就是这 ...

我也感觉XXD的KV不止标注值,苦于没转速表,不能测试(论坛的音频分析软件试了,效果不好。),现在换了13T+60T主齿,按标注KV值计算转速只有2559转,用某牌2200mah 30C悬停有6分钟,感觉比较满意了。

网友:
内转的哦~~~~~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内传电机扭力大。。。

要看马达具体的设计,比如级数什么的,我不太懂,但是有人说过这个问题,平时车船上那种4级的是扭矩不大,但这种都应该是8级以上的了。 而且你看体积也看的出来,明显比那个外转子的要大啊。
你看看KDE/NEU 1917 N42的马达   比4035还要壮,也没见谁大螺距一飞立马调转啊

内转子的好处就是动静平衡好,转动的就一根圆柱体,比较好处理。再就是效率比外转子高5%左右,5%的动力是没什么区别,但是5%用来发热可就差别大了,温度上去,马达的效率就会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暴力程度一定情况下取决于kv值,国内很多厂家电机kv都喜欢虚标,这里说的虚标不是说往高了标,而是往低标。比如1600kv的标1500kv 那你拿来和1500kv的比当然感觉暴力了。
至少我以前用的xxd的那个电机 明显就是这 ...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马达本来就是有一定的误差,而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了。KDE的厂家,在网站上就写出来标称,KV520的马达,实际上从KV510-KV540都有可能

网友:
第一次听说内转子电机扭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