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指点一下,亚拓500E新春版,升级金属件

楼主(2011-04-13):
想把手上的500E新春版塑料件给升级成金属的,TB上查,配件很多,搞得我也不知道升级改进些啥东西了,请老鸟指点一下。皮带传动比较适合我,所以就不想改轴传了。

网友:
买个500的空寂自己在组装下不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升级 我也买了500E新春版 一般飞飞绝对够用了 等万一不小心炸了 再来慢慢换吧 当练习机我认为完全够了

网友A:
金屬主旋翼夾座組
H50005
金屬平衡桿固定座組
H50025
金屬混控臂組
H50013-1
500金屬主軸軸承座組
H50075
500金屬尾皮帶尾齒箱組
H50073
金屬尾旋翼夾座組/亮黑
H50119-00
金屬尾旋翼控制組
H50082
金屬尾翼控制軸承套
H60195
金屬垂直固定座
H50141
金屬水平翼固定座
H50115
金屬尾伺服器固定座
H50114
这些升级之后整个都是金属了

网友:
作为500春版的新手用户

我换上飞跃的金属底板3件套  买了飞跃的尾传箱取里面的六角轴(因为亚拓尾箱里面的六角轴是塑料的)  飞跃的金属尾滑套,而对飞行有利的金属件一概没换
目前只会正航线,飞机也没炸过,换金属是为了好看,等炸了再开始换旋翼头上的那些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屬主旋翼夾座組
H50005
金屬平衡桿固定座組
H50025
金屬混控臂組
H50013-1
500金屬主軸軸承座組
H50075
500金屬尾皮帶尾齒箱組
H50073
金屬尾旋翼夾座組/亮黑
H50119-00
金屬尾旋翼控制組 ...

太详细了,谢谢!

网友:
炸了再换

网友:
炸了直接买个500ESP的空机就OK了 我就是这样打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