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版金鱼尾巴问题?

楼主(2011-04-13):
神龙260+标准版 401+9254
陀螺仪
,手控悬停尾巴正常,切入自驾后尾巴摆动,降低尾部感度到500后摆动幅度加大,提高到700后摆动幅度减小,继续提高到800没有改善,陀螺仪的感度在jr 9x上设置为78%,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技术帮忙!谢谢

网友A:
在自驾模式下,飞机的尾舵是由陀螺仪和XP3.1共同控制的,本质上讲,进入自驾之后陀螺设定在非锁尾模式下会有更好的工作状态。但在一般情况下差别并不大。陀螺仪的感度调整到正常手动飞行的感度即可。自驾尾巴的感度影响在自驾中尾巴转动的快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来调整

网友A:
请参照这个贴最后的处理办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自驾尾巴的感度影响在自驾中尾巴转动的快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来调整
请问这个Gain借是增大还是减少会加快尾巴的反应呢?那天我把感度从500调到400后没有什么反应

楼主:
周末测试了,关掉陀螺仪自旋了,差点杯具,好在反映快,最后把401陀螺仪感度开到100%搞定,灵异的401.。。。。。。。难以想明白原理,手动100%自激,在自动下100%陀螺感度尾巴就ok了,那位大虾来说明下原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增大gain值会加快调整的频率,一般情况下gain值过高会发生高频抖动,gain值过低会缓慢漂移,因此,大家先判断目前飞机的状态,然后在设定值的基础上逐渐调整。直至达到自己的期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