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增稳怎么做?

楼主(2011-04-13):
目前XA的双轴云台还没有出,网上能找到的成品不多,还没尝试。软件增稳大家用什么做?目前用X650单轴云台挂卡片机拍摄的视频只有左右的微微抖动,希望可以处理掉。还有用X450头顶gopro的,抖动不是很厉害,希望可以试着处理下看成不成

送上风景照一张~紫金山春色

网友:
AE里有插件,不过我得到单位看一下。

网友:
EDIUS,好象是这个名,完了要装一个专门的增稳软件。先决条件是图面晃动不要太大,还有就是不能有果冻,果冻处理不掉。

楼主:
插件名字是神马?

介绍下呗~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
效果大概十度以内的都能处理掉。刚才看了下,软件名字就是EDIUS,现在出到6了,装完还要装个插件Marcalli 2.0是专门片理点头和横摆的。

网友:
抖动果冻消除 proDAD Mercalli V2.0 32/64bit AE/PR
[wmv]http://www.prodad.de/anim/mercalli/mercalli-mixed-fruits.wmv[/wmv]

楼主:
昨天找了下

这软件貌似有绘声绘影版本喔~edius手头木有

网友:
回复 7楼 yifeimiao 的帖子 proDAD Mercalli兼容列表

Adobe

Adobe Premiere Elements 1.0, 1.5, 2.0, 3.0, 4.0, 5.0, 6.0, 7.0, 8.0
Adobe Premiere Pro 1.0, 1.5, 2.0, CS3
Adobe Premiere CS4
Adobe PremierePro CS5 Mac / WIN

Adobe After Effects 7.0, 8.0, CS3
Adobe After Effects CS4
Adobe After Effects CS5 Mac / WIN

Apple

Final Cut Pro from 7.0.3
Apple Motion from 4.0.3

Magix

MagixVideo Deluxe 16

MagixVideo Deluxe 17

MagixVideo Pro X 2

Magix Video Pro X 2.5

Pinnacle Studio

Pinnacle Studio 14

includes the already unlocked Plugin!
(don′t have to be unlocked at Avid store)

Sony

Sony Vegas 7.x, 8.x Pro
Sony Vegas 9 32-Bit
Sony Vegas 9 64-Bit
Sony Vegas 10 Pro please Note
Please note:
Vegas Movie Studio isn′t supported

Grass Valley K.K.

Canopus Edius NEO 2.x, 3.x
Canopus Edius 5.x, 6.x